设备管理
急!急!急!广州日立电梯变频器参数

楼主(2008-12-26):
广州日立电梯上用的富士H7-15-4GA1变频器L01和L02两个参数各是多少?
急!急!急!

网友A:
电梯处于驻停状态时,或一楼呼梯单元故障时,显示该符号。

网友B:
是富士VG7S变频器里的两个参数。

楼主:
密码在EEPROM里找到了是FFFF FFFF,但是好像李工那里买的TP-VG7SM面板有问题不能输入字母。
弄了一个晚上总算把密码破掉了。
JDM编程器(N年前玩PIC单片机时候做的)用ICPROG写93C86老是出错,又现做了一个AVRISP编程器搞了半天还是一样,后来换PONYPROG2000就好了,而且读写速度超快。
于是赶紧把FFFF FFFF 改成0000 0000,上电参数菜单能按出来了,但是报ER1存储器错误不能复位参数也不能保存,校验和问题又搞了半天。最后用VF控制试出问题,查了大半个小时发现一个电阻开路更换后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