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的plc为三菱FX2N-32MT 故障为开机cpu灯亮无法工作.

还有其内部有三块线路板(从上往下数)第一层为显示层,第二层为输入输出层,第三层为电源层.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还有程序放在第几层,我不知道,有谁知道?

楼主:
我的plc为三菱FX2N-32MT 故障为开机cpu灯闪亮,无法工作.

还有其内部有三块线路板(从上往下数)第一层为显示层,第二层为输入输出层,第三层为电源层.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还有程序放在第几层,我不知道,有谁知道?

网友A:
程序放在第几层这你没必要去追究

可以用软件连上控制器,看能不能读下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B:
直接用软件清除内存就好了

网友C:
PLC的硬件结构说真的还真不知道呢,不知道楼主说的对不对,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