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零线可把我吓晕了?

楼主(2008-12-26):
昨天, 我在装一个吊顶上的220V 电机排气扇,在接零线时, 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了吊顶的龙骨(金属) ,被麻了一下, 我当时吓了一跳, 不是说零线不带电吗?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请大家帮忙解释下!

网友A:
谁说零线不带电呀!你碰到吊顶的龙骨(金属)等于与大地连接了,肯定会麻的。

网友B:
很简单

你接触到的是风扇的零线

也就是其实火线风扇和你还有大地形成回路

就这样被电了啊

楼主:
那它有多大的电压啊?!~

楼主:
我用手拿紧, 可就没事啊,  ?

网友B:
以为你用手把风扇的零线和零线拿紧了

电流就从零线流走了

相当于接地

劝你还是断电操作,电工,都是越做越胆小的

开始都很蛮干

自己的生命重要啊

网友C:
这很简单,零线的电位高于或低于龙骨的电位

楼主:
哦!~ 我受教了,  不过我忘了说明,我还没接220V火线电源,就被接通的零线麻了一下。

网友D:
这很简单啊,你有没在装之前通电试转啊,有的话其中有电容

楼主:
我还没接电啊!~ 可能是我身上的静电吧,  零线 和我(相当与负载)和大地够成回路,被点了下

网友E:
就是在我厂子里的拉货的小车,在装满东西之后,也会有静电,静电的火花也很大的哦。

但是作为一个电工来讲,老兄干活之前先验电是正解,要是验电之后还有电,那就只能你自己找原因了。

网友F:
如果零线接地那就没事了

网友G:
一般三相负载不平恒时,零线是会带电的,以及照明回路的零线也是带电的。

网友H:
零线是会带电的

网友I:
各种可能都有,最好先用万用表摸一下,到底是零线带电还是龙骨带电?然后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