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轴电机

楼主(2008-12-26):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这要设计一台小铣床。碰到一个问题,是关于主轴电机的。我的想法是用2.2Kw的变频器带动普通电机来替代伺服电机。但是我不知道要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因为有人说这种电机跟我们平常用的1400rpm的电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请教大家,这种主轴电机有什么重要的参数要求?

网友A:
当对转速及转角的精度要求较高,或者主轴有定位要求时要选用伺服电机,如果要求不高转速变化范围又不大,完全可以用普通电机代用

网友B:
首先我建议最好不要用普通电机(即工频电机 是在工业电压频率下工作的电机)

而是要选用变频电机  如果你用普通电机 长期在不同的频率条件运行的话 电机会比较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我选用普通电机的话,应该选用几级电机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电极输出后要不要再添加加速机构?加速机构是否是由皮带轮?

网友C:
通常电主轴电机的调速范围很大,最高转速基本都可到达1万转/分,甚至更高,基本不需要加增速机构了

楼主:
我这还用不了这么高的转速。我们大概的讨论了一下,通常使用的情况在2000转左右。所以我打算用一个4级电机加一个变频器来完成。

网友D:
其实经济型数控系统大都用的是变频+三相异步电机。

一般铣床主轴要做点什么啊?主轴速率修调,接受M指令按规定速度运转。这种速度极少在低频下。这样可以推知,三相异步电机加变频完全满足要求。

所以同志们,做吧!至于变频电机,不过有独立风扇和高绝缘等级。不同转速下的调速不会降低电机寿命,只有过高谐波和使用不当(如5HZ下超低频)才会损坏电机。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问雅各宾,用三相异步电机是否需要另加一个风扇来降温?

网友E:
如果你对机床的转速范围 转角精度 和主轴定位精度要求都不高的哦  同意7楼的观点  足够你用的了

对于加风扇 电机上应该就有的 只要不把他密封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D:
正常时不用.如果主轴转速有伺服级要求,如3000-4000转,可以慎选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
请问加工铝件的转速一般是多少?

网友F:
如果采用变频器,还要和机械变速配合,变频器低速时出力不足,机械变速可用高、低两档来实现。

网友F:
普通变频器的调速范围可达10比1,否则就要采用矢量型。

楼主(2009-03-08):
没关系,国产的带带矢量的变频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