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充电手电筒

楼主(2008-12-26):
LED是发光二极管吗?充电是开着手电开关,能把LED管烧坏吗?

网友A:
是啊.就是高亮的发光二极管.充电时开着手电并不会烧坏LED,LED并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B:
^_^没问题的,不过没事别这样做。

网友C: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网友D:
我今天偏偏看见LED坏的了,全坏了,电容(充电)击穿,二极管击穿,电瓶坏,LED全坏!!!!!!!!!!!

网友E:
是发光二极管,最好不要开着的情况下充电。

楼主:
我今天偏偏看见LED坏的了,全坏了,对。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F:
如果充电是采用变压器的,可以开着灯充电,如果采用阻容降压的,最好不要,因为这样很容易损坏发光二极管!

楼主:
没有变压器,不知发光二几管耐压多少?

网友G:
如果充电是采用变压器的,可以开着灯充电,如果采用阻容降压的,最好不要,因为会改变电路参数就会很容易损坏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的耐压一般是1.4V..但手电用的发二极管就不清楚了.

网友H:
LED灯是种发光二极管,开着应当不关事但一般不要开着充电,现在有一种充电时断电能自动发光

网友I:
我没有发现坏的,不过开着充电。

网友J:
最好不要开着冲,呵呵,充电电源质量不好的容易损坏

网友K:
我的开着充电就坏了

网友L:
开着冲电,电池电压过高.发光管会老化或击穿

楼主:
发光管会击穿,今天全换新的了

网友M:
哈哈,楼主肯定是收到礼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