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减速机设备

楼主(2008-12-26):
现朋友做试验需要一减速机,要求体积较小,最好控制到20cmx10cmx5cm,输出转速每秒0.5-1转,力矩20Nm,有能做的请联系下。QQ:719667081

网友A:
输入转速是多少?这直接决定方案是否可行。尝试选择谐波减速器看看

网友B:
建议用行星的减速+步进或者伺服。。松下100W+个PLE40-60的减速机,体积40x40x2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转速是多少?这直接决定方案是否可行。尝试选择谐波减速器看看

输入1440的普通电机

网友C:
朋友买到了没有啊?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涡轮蜗杆减速机,1:100的,带57的步进电机,应当能满足您的要求(60*120*120左右尺寸),我们是步进电机厂家,在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买到了没有啊?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涡轮蜗杆减速机,1:100的,带57的步进电机,应当能满足您的要求(60*120*120左右尺寸),我们是步进电机厂家,在北京

输出力多大,输出以什么方式带动,价格怎么样,可以联系我。QQ;719667081

网友D:
http://www.4885.com/ent-1307616.html   这是上海通泰电机有限公司,生产各类电机及减速机。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E:
郁闷来晚了!!!看来城邦减速电机要靠边。无所谓,只要论质量来说那是相当的领先

楼主:
谢谢各位,呵呵,暂时寻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