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中间控制位不动作

楼主(2008-12-26):
本人使用一台s7-300PLC(CPU315——2DP)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某个中间位(比如M100.1),在前面回路都导通的情况下,M100.1线圈就是不通,或者M100.1线圈通了,在其它地方M100.1触点有的通,有的就是不通。首先强调该位只在一个地方用,其它地方绝对没用过。后来将M100.1位换成其它位(比如M105.1)就好了,更奇怪的是现在不行的中间位越来越多了,今天这个位还好用,程序正常运行,但明天就不行了。换了MMC卡没用,想换CPU但暂时没有,不知那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真的其它地方绝对没用过?弄个程序看看吧,不是保持的问题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M10。0的线圈通了,M10。0的触点不动作,都改成M30。0后好了不知何故。希望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C:
是不是是间接使用了?

比如M100.1,你是不是用了MB100,MW100,MD100,MW99,MD99,MD98,MD97等

网友D: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阿,请高手们快快解答阿

网友E:
是啊,看看3楼说的啊,

要一定确保没有地方用到啊

网友F:
应该是在别的地方用了,CPU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错的,再查一查程序

网友G:
是不是是间接使用了?
比如M100.1,你是不是用了MB100,MW100,MD100,MW99,MD99,MD98,MD97等

建议按老工控提示检查,还有是双线圈/多线圈的问题.十有八九应该是以上两种问题

网友H:
基本上是楼上这个可能性,支持!

网友I:
应改是有冲突和干扰,我曾遇到,化我半天时间

http://www.minyantech.com

CPU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错的,再查一查程序

网友J:
多是由于程序问题造成的!!!

网友K:
我同意老空控的说法.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L:
程序中主控指令有否使用?

网友M:
也曾咨询过别人,即按3楼的检查了,都没问题,而且怎么解释今天行,明天就不行了呢?CPU系统存储器管中间位,但想想也不应该是CPU问题?困惑!还有曾碰到过GE90-30PLC在子程序中不能执行的程序段(在产生故障之前能执行),拷到主程序里就好了,也很奇怪。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是间接使用了?

比如M100.1,你是不是用了MB100,MW100,MD100,MW99,MD99,MD98,MD97等

还有就是在CPU“Properties”->“Cycle/Clock Memory”->Clock memory 是不是指定为MB100

网友O:
出现奇怪的问题,十有八九是考虑不周的原因,

把奇怪的几条代码单独试,看会不会再出现.

网友P(2011-06-30):
这种情况我在OMRON、SIEMENS、三菱的PLC中都遇见过,楼主阐述的情况已经基本排除软件问题,但还要看清程序,是否有用到包含此位的子、字节等,是否有主控、跳转等指令,如果排除软件(程序)问题,最大可能是MEMORY的问题,存储器损坏,更换存储器.如果有MMC卡,程序在MMC中,建议更换MMC卡,重新下载硬件组态和程序后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Q:
掉地址分配情况看看,就知道有没有重复了,如果你用的是曾经使用过的PLC可能CPU里有别人编过的OB35、OB100等,

网友R:
碰到过 这个情况!西门子的!

网友S:
本人使用一台s7-300PLC(CPU315——2DP)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某个中间位(比如M100.1),在前面回路都导通的情况下,M100.1线圈就是不通,或者M100.1线圈通了,在其它地方M100.1触点有的通,有的就是不通。首先强调该位只在一个地方用,其它地方绝对没用过。后来将M100.1位换成其它位(比如M105.1)就好了,更奇怪的是现在不行的中间位越来越多了,今天这个位还好用,程序正常运行,但明天就不行了。换了MMC卡没用,想换CPU但暂时没有,不知那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我可以问问吗?我记得我曾经发过这个帖子,不知道怎么没了,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还请管理员给解释解释,对楼主转帖什么的首先声明本人没意见。网络就是资源共享的平台

网友S:
这个你应该用的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