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线路中,零线电流怎么算!

楼主(2008-12-26):
在照明三相四线制的用电线路中,零线电流怎么算!比如说A相1KW,B相2KW,C相3KW,那零线现在的电流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A:
220v用电时我觉得应该是a+b+c=零线电流,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3相平衡,0线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C:
三相电流不平衡时才有零序电流

网友D:
应该是三相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E:
零线电流不是ABC三相的代数和,而是三相的相量和

网友F:
三相四线制的电路中要是三相完全平衡的时候,零线的电流应该为零,也就是三相的代数和为零。

网友G:
估算一下,零线上的电流大约是7.87A。

楼主:
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有工式吗?

网友G:
  假设楼主说的三相四线制电源是(220V / 380V )的对称正弦三相四线制电源,分别为1kw、2kw、3kw的三个阻性照明负荷构成星形电路接在该电源上。在这样的前提下,零线上的电流就是 1kw功率的那一相电流(4.545A)的根号3倍(即:7.87A)。

网友G:
 三相四线制电路中的零线电流是三个相电流的“矢量和”。用复数来计算比较方便!

网友G:
  请楼主参阅相同问题的《三相不平衡电路零线电流怎么计算》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20811443400002

网友H:
难度对我还是很高的,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

网友I:
0相没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相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K:
其实,不要人为的将问题复杂化!若是为了现场观测,用钳形电流表将零线一掐,就可测知零线的电流值。实际的不比你计算的更有参考价值吗?供参考,

网友L:
三相电流不平衡时才有零序电流

三相平衡时电流应为0

网友M:
三相平衡是,中线上面是没有电流的,不平衡的时候是三相的功率矢量和

网友N(2017-08-21):
三相电流的矢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