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

楼主(2008-12-26):
哪位大哥知道90-30的PLC用RS485转RS232连上位机的15针和9针的D型头怎么焊接

网友A(2009-02-16):
90-30电源上的编成口是RS485,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232/485转换器,定货号为HE693SNPCBL或IC690ACC901,如果是CPU363, 上边的232口可以找GE Fanuc相关手册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