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偏移??????????

楼主(2008-12-26):
        请教各位师傅:有一台兄弟牌数控加工中心机床,采用的是相对编码器,每次开机后必须执行回原点操作。最近在加工时突然出现坐标偏移现像,导致这把刀及后面的几把刀全断,已出现过两次这种情况,并且都是同一号刀发生的坐标偏移。请教各位师傅,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换一个绝对值编码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绝对式编码器不是说换就换的。

深度怀疑数控系统软件Bug或受到干扰。

网友C:
是啊!尤其是品牌的机床,编码器不是说换就换的

楼主:
是啊。换个马达要很多银子啊。

网友D:
1。编码器信号问题

2。系统问题

网友E:
很明显的啊,你都已经点出来了,都是在同一把刀时出现偏移.

那你可以做一下测试.把这把刀换到别的位置上,这个位置空着,加工一段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