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 RJ11/RJ45 问题

楼主(2008-12-26):
台达变频 RJ11/RJ45 问题  买不到带屏蔽的电话线 自己制作成功率太低 使用非屏蔽的 干扰强烈

请高手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建议,买一个VFD-CMD04/08的分线盒,分线盒到变频器距离尽量短,用非屏蔽线也可以,PLC到分接盒是锁螺丝的,用好一些的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