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缆

楼主(2008-12-27):
请教各位:

250KW电机在10KV和380V两种情况下,选择的电力电缆怎么校验啊?

读书时候好像是有压降校验、强度校验,但是不知道工程是怎么选择并校验的,我给电缆大概选了下,但是不知道工程实际中怎么校验的,请教前辈咯。

网友A:
我还真不懂这个,没学过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B:
这种大功率的,还没有选过,压降是要考虑的,大电流长距离的,更要注意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