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各个品牌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12-27):
                IGBT 各个品牌的开关频率是多少?请知道的给个回复,谢谢

楼主:
是各个品牌伺服的IGBT开关频率,刚才的描述不好。

网友A:
IGBT 是整流模块吗!!!

网友B:
是一种电流型逆变频率开关

网友C:
各品牌间差异太大我所知的

三菱J2: 9KHz

松下A4:12KHz

Rexroth:4、8、16KHz可选

Lenze:4、8、16KHz可选
Fanuc αi:标准型8KHz,可选32KHz

网友D:
三菱:FM50DY  300K(我用过),最大还可以加,电流约10A。

松下:PM1405H,   50K(我用过),最大也还可以加,电流30A,据说最大可以100A.

网友C:
用在伺服驱动器中?

网友E:
IGBT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是一种电压型控制器件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差异这么大 呢?怎么决定它的大小?有什么计算方法?请畅谈一下。

网友C:
伺服中IGBT的开关频率主要取决于器件水平和散热条件。

楼主:
楼上的老兄,请问一下,开关频率具体的值怎么确定?伺服参数设置中用的?

网友C:
如果是使用现成的伺服产品,则IGBT的开关频率不是可以随便设的,比如 Rexroth和Lenze的只能在4、8、16KHz这3档中选,功率愈大,频率相应的逾低,控制精度要求逾高,频率相应地逾高。

如果是自己设计伺服,则需根据器件的开关速度,封装的热阻和最大耗散能力等指标,以及电流环精度需求,妥善选择。常见的频率有20KHz,16KHz ,15KHz,12KHz,10KHz,9KHz,8KHz,6KHz,5KHz,4.5KHz,4KHz等较为整装的数值。 总之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