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20P 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8-12-27):
本人有两台C20P的PLC,怎样把一台的PLC程序传到另一台PLC呢?需要哪些东西呢?

网友A:
呵呵;

用电脑搞的话成本比较高;

用手编吧,成本低,但比较麻烦;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B:
需要一个模块 编程软件也不是普通的CX-P

或者用编程器

有问题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C:
两种方法:1、用OMRON专用的EPROM写入器将程序从PLC复制到2764芯片,再用同样的EPROM写入器拷入到另一台PLC。

2、用LSS编程软件(在DOS下运行)通过通讯模块LINK201读入程序,再写入另一台PLC。

网友D(2009-05-10):
同意楼上的朋友!第一种方法成本低点

网友E:
成本最低的办法:用笔把第1台PLC的程序抄下来,用手编器写到第2泰PLC————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