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缺相时用验电笔验缺相的那相有电压指示?

楼主(2008-12-27):
如何解释缺相时用验电笔验缺相的那相有电压指示?

网友A:
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肯定是通过电机绕组串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肯定是通过电机绕组串回来的

能确定吗?

网友B:
楼主问的太笼统,应说的具体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肯定是通过电机绕组串回来的

能确定吗?

能确定的是: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肯定“不”是通过电机绕组串回来的 。(当然,电动机正在转动,突然发生缺相时)

网友D:
如果线路上有负载就是窜回来的,没有负载就是感应电压。太笼统,应说的具体点。

网友E:
如果有万用表最好使用万用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万用表最好使用万用表

如果有示波器最好使用示波器。

如果有电能质量分析仪最好使用电能质量分析仪。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让我们做得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线路上有负载就是窜回来的,没有负载就是感应电压。太笼统,应说的具体点。

很可能是通过连接在电路中负载串过来的,否则就是感应电压。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变压器的绕组接法导致量的时候三相均有电。

网友H:
单相的??还是3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相的??还是3相的???

3相

网友I:
感应电压,你用的是数显的电笔吧,如是灯泡的,那就是由别的回路串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应电压,你用的是数显的电笔吧,如是灯泡的,那就是由别的回路串回来的

是这样吗?

网友J(2009-02-11):
我也同意一楼的说法,因为三相电机的绕组是相互连接的

网友K:
不是三相电机的关系,因为此时三相电机没有通电,主要是380V的感应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啊!!!!!!!!!!

网友L:
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肯定是通过电机绕组串回来的
不是三相电机的主要是380V的感应电。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判断到底是哪相没电?

网友M:
线路的导线如果较长,由于线路的分布电容导致缺相的导线任由部分感应电压,用试电笔(尤其比较灵敏的)是和有电是一样亮灯,用万用表测,电压可能会稍低些。我遇到过用表测对地电压应该是220V的,表示数140V左右,实际已经缺相了

网友N:
用电笔是不能测是否缺相的,建议用万用表,方便用可靠。

网友O:
万用表- -

电笔主要防触电。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判断到底是哪相没电? 怎么回答的觉得都不对呢!

网友P:
回路,

现在几个字 、为什么要十个字

网友Q(2009-04-26):
用验电笔验电时观察验电笔亮度,不缺相的较亮,缺相的较暗,但都能验出电来.

网友L:
主要是感应电,缺相时验电笔亮度较弱

网友R:
有回路没有断开,还有就是感应电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