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CD调功器与德国AEG、英国欧陆调功器性能优劣之比较

楼主(2008-12-27):
意大利CD调功器与德国AEG、英国欧陆调功器性能优劣之比较   【技术】 张强 13521746867 QQ:826724297

意大利CD调功器
智能化可控硅调功器,:触发方式有过零、移相触发;负载类型有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负载;电流10A/700A一25A/2600A,电压480V一600V,MODBUS RS485通讯功能,诊断和状态LED指示,可控硅短路或开路报警,可现场组态,CE认证,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热处理、挤出机,玻璃行业。CD3000S-1PH、CD3000S-2PH、CD3000-3PH、CD3000M-1PH、CD3000M-2PH,CD3000-3PH,CD3200、CD3000E-2PH、CD3000E-3PH,MULTIDRIVE-1PH、MULTIDRIVE-2PH、MULTIDRIVE-3PH;

CD Automation智能可控硅调功器采用全数字技术,具有体积小,性能强,高质量,智能化的优异特性。

德国AEG调功器

德国AEG可控硅调功器,其Thyro-S,-A,-P系列可控硅调功器产品在全球电加热领域享有盛誉。产品广泛使用在阻性、感性、变压器等负载,精度达到0.5%,具有Profibua-DP,ModBusRTU,RS232,4-20mA等多种控制和通讯方式,具有自诊断功能,具有专利的ASM自动功率分配功能,可以液晶显示,可以实现远程/就地控制的转换。可控硅耐反击穿电压接近6000V,风冷情况下电流可达2900A,带有快熔和散热片。

AEG调功器虽然是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但性价比偏高。

英国欧陆调功器

英国欧陆调功器系列TE3000、TE3001、TE2000、TE2001.7100A、7300A、460/2/3/4,触发方式有过零。移相触发。可界接各种负载,多种保护措施,固继电器TE10S、7100L。触发方式AC/DC逻辑触发。

欧陆调功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早,在国内一居余主导地位。

本公司价格合理,欢迎来电查询,联系人:张强 经理 13521746867  QQ:826724297  E-mail:bjweilt@sohu.com

网友A:
AEG电源调功器产品的主要特点: 1:耐反击穿电压很高。 2:具有总线通讯功能。其他产品不一定带。 3:具有自诊断功能,可以实现诊断信息上传到计算机,进行维护提示。其他产品没有此功能。 4:当控制系统故障时,可以通过盘柜上的手动按钮和液晶显示器进行手动控制。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实现功率的精确控制,其他产品必须外配仪表进行操作,增加了成本且不安全. 5:在总线卡故障时,AEG的总线卡自动保留故障前的最后一个设定值作为默认值,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而其他产品要么没有总线卡,要么总线卡不能保留最后一个设定值作为默认值,造成生产难以继续正常进行。 6. 精度非常高,达到0.5%、1%、3%。 7:可靠性非常高,不但用于阻性负载,也可用于变压器负载,其他产品难以用于变压器负载。在洛阳浮法玻璃集团公司的浮法一线、二线使用的AEG调功器已经十年了,现在仍然正常运行。且洛玻集团公司的浮法玻璃生产线的调功器负载为感性负载(变压器),更难以控制和保证精度.可是AEG调功器却满足了这些要求,十年来连续保障了生产正常. 8. 在风冷状态下,电流可以高达2900A,超过3000A 用水冷.其他产品大多在600 A以下风冷,超过600A用水冷,给设备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9. 同等功率下,体积最小,功能最强. 10.自带电流、电压测量装置,能够将负载的电流、电压和功率值传给上位机,自带报警用的供电电源24VDC。 11. 五年以上的国内众多用户中,目前没有发现一例调功器可控硅被击穿的事情,最多是保险丝被烧坏. 12. 使用专业的Thyro组态调试软件—Thyro-Tool Family进行组态测试,并可以保存每个调功器的组态测试参数,以便优化. 13. 内置快熔保险丝,回路检测.真正实现了调功的一体化,包括快熔,可控硅,触发电路板,保护电路, 电流电压功率检测,散热器,通讯,自诊断,控制板等功能. 14:具有50多年专业经验的高品质保证。 AEG公司已经为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德国瓦克公司(多晶硅),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易普森电炉公司,洛玻公司,南玻公司,英国Pilkington上海玻璃公司(常州),等世界著名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 我是德国AEG电源系统公司电源调功器产品中国区高级销售经理王建军。主要负责AEG电源调功器在中国区的销售、推广、服务、培训等事宜。德国AEG公司在电源调功器方面的生产⑾鄣睦芬丫形迨嗄炅耍谌虻牡缂尤攘煊蛳碛惺⒂S凶胖诙嗍澜缂兜暮献骰锇椋痹诘缂尤刃幸涤凶抛约憾捞氐目刂平饩龇桨浮5侥壳拔梗谌虿A幸档牡鞴ζ鞣矫嬲加?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多晶硅生产行业的调功器方面占有90%以上的份额。在工业电炉方面,已经是紧密合作伙伴的有:爱协林工业炉公司,易普森工业炉公司,斯坦因-霍特工业炉公司,瑞士高奇公司,ald工业炉公司,德国UAS公司,德国SORG公司等。皓尚(北京)电源系统有限公司作为德国AEG电源系统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公司和办事机构,于2006年6月12日在北京成立。设立了销售、服务、培训、财务、采购、物流等部门,针对国内用户提供及时、满意的销售与技术服务,更好地与广大的中国客户一起开拓中国和国际市场。 王建军经理的联系方式:13783131676, Lywjjwjj@Yahoo.cn; AEG电源系统公司的网站:WWW.AEGPS.COM

网友B(2009-08-05):
电力调整器特点(调功器,功率控制器):
SCP3系列全数字三相晶闸管功率控制器,采用全数字化设计,集开环、恒电压、恒电流、恒功率、调攻(调零)控制、LZ控制等功能于一体,优化的硬件设计,强大的软件功能,可广泛用于工业各领域三相电压、电流、功率的控、调节;具有标准的通讯接口,能充分满足高精度的控制要求,适用于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1、集成度高:集控制、显示、与外部的配件功能于一体,接线简单,操作方便;
2、先移相调压后过零调功控制(LZ控制);刚启动短时间内采用移相调压(软启动);过零调功:减少对电网的谐波污染;LZ控制能有效避免冷、热态电阻值变化大的负载,对控制器、电网和负载造成的电流冲击;
3、六种控制模式:开环、恒电压、恒电流、恒功率、调功(过零)控制、LZ控制,使用灵活达到最佳负载控制;
4、强大的可编程功能;通过MODUS通信对118个参数进行在线设置、调试,最大限度满足各行业个性化要求;
5、抗干扰功能:输入、输出接口采用隔离技术,抗干扰能力强;
6、使用安全放心:控制和电源部分的安全隔离,继电器报警输出,额定电流保护及SCR过热保护。

国内性能最优调功器供应   13651076096     小齐

网友C(2009-09-29):
  欢迎咨询 快达固态继电器  和 CD可控硅  价优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