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厂房都喜欢用塑壳式断路器?

楼主(2008-12-27):
厂房为什么都喜欢用塑壳式断路器?为什么不用微断?另外,塑壳式断路器除了最大短路电流要超过微断许多,另外还有别的什么优点吗?

网友A:
因为厂房里的用电设备比较多,如果用微断的话,还能工做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厂房里的用电设备比较多,如果用微断的话,还能工做了嘛。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因为厂房里的用电设备比较多

网友D:
厂房一般不用微断,控制柜中用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F:
那么不用塑壳的你打算用什么样的?

网友G:
并且国外一般微断用在照明上! 比如C65N

网友H:
用在动力的也有,应该还有价格的原因

网友I:
个人认为,微断的过载能力,断流能力都比较小,工作起来可靠性要差很多,谁也不希望事故率高,维修量大吧!

网友J:
微断的过载能力,断流能力都比较小,工作起来可靠性要差很多,谁也不希望事故率高,维修量大吧!

支持

网友K(2009-01-31):
塑壳式断路器是专门为照明类负载用的,不是为动力类负载用的,建筑电气上多用塑壳断路器C系列产品,因为照明负载必须考虑有白炽灯这样负载的特点-----冷态电阻小,启动瞬间电流冲击大约是额定电流的十几倍,动力负载没有那么大,相应的断路器必须能够保证躲过较大的启动电流不动作,确保灯能够正常使用,动力用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动作电流通常按照6--7倍额定电流整定,不能保证灯的启动瞬间不跳闸

网友L:
楼上说的对啊 确实如此啊

网友M:
塑壳式断路器是专门为照明类负载用的,不是为动力类负载用的,建筑电气上多用塑壳断路器C系列产品,因为照明负载必须考虑有白炽灯这样负载的特点-----冷态电阻小,启动瞬间电流冲击大约是额定电流的十几倍,动力负载没有那么大,相应的断路器必须能够保证躲过较大的启动电流不动作,确保灯能够正常使用,动力用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动作电流通常按照6--7倍额定电流整定,不能保证灯的启动瞬间不跳闸

?????

似懂非懂!!!!!!

塑壳断路器与小型断路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额定电流?  都有125A以下的

2、额定电压? 都有230V/400V 的

3、分断能力?小型断路器一般为4.5KA、6KA、15KA。塑壳有25KA、50KA、80KA、甚至100KA以上的。

4、使用标准:小型断路器有家用的和工业用,标准为GB 10947和GB14048.2;塑壳为GB14048.2;

              为什么用塑壳而不用小断?要看工厂条件,而不能一概而论。

            大多工建项目中变压器离车间很近(100m附近),变压器容量较建筑项目大的多(一般50KVA以上),因此发生短路电流也比较大(20KA以上),因此小型断路器不能满足要求。但如果你的工厂离变压器很远,短路电流不会超过10KA,建议用小型断路器吧。

           至于楼上说的那些,的确有,但搬到这里说话就要误导消费者了,谁说塑壳断路器是转为照明负载用的,看看任何厂家的产品样本吧。

楼主:
使用标准:小型断路器有家用的和工业用,标准为GB 10947和GB14048.2;塑壳为GB14048.2; 为什么用塑壳而不用小断?要看工厂条件,而不能一概而论。 大多工建项目中变压器离车间很近(100m附近),变压器容量较建筑项目大的多(一般50KVA以上),因此发生短路电流也比较大(20KA以上),因此小型断路器不能满足要求。但如果你的工厂离变压器很远,短路电流不会超过10KA,建议用小型断路器吧。 至于楼上说的那些,的确有,但搬到这里说话就要误导消费者了,谁说塑壳断路器是转为照明负载用的,看看任何厂家的产品样本吧。 谢谢

网友N:
还是要学习学习 不懂就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