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运行

楼主(2008-12-27):
现在一台6KV并联集成式电容器,环境温度为35度,电容器本体温度为45度,为室内安装使用,并有通风设施,但温度还是有上升的现象,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和见义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有谐波吗

2.通风设施功率是多少

3.温度是多少度

4.电压是多少,电流是多少

5.用电风扇直接对着吹效果如何

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有谐波吗

2.通风设施功率是多少

3.温度是多少度

4.电压是多少,电流是多少

5.用电风扇直接对着吹效果如何

请多指教

网友A: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

请多指教

楼主:
谢谢电工学徒

好好跟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