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短路了,互感器会怎样啊?

楼主(2008-12-27):
继电保护中采用互感器取样,假设误差为0。2级
在额定电流附近误差应该比较小,但如果发生短路,达到5到10倍额定电流,互感器输出误差会增大吗?
如果增大,有相关计算原则吗?

网友A:
互感器一般和2次电流表匹配,如果达到5到10倍额定电流时,2次电流表已经到达满量程,互感器就最主要是看它的铁芯面积,根据材料计算出铁芯的磁饱和电流,到达这个电流后,2次感应输出的电流基本也是不会在增加了

网友B:
恕我眼拙,没看出了你说的是CT还是PT,两者对在负载侧能否短路上要求是截然相反的

网友C:
CT还是PT是什么呀???????

网友D:
互感器有个标准参数是10%满量程误差,就是说在达到额定电流后,输出误差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感器有个标准参数是10%满量程误差,就是说在达到额定电流后,输出误差会增大。

网友E:
pt 听说是电压互感器

 CT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F:
CT、PT???

都是搞电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区分????

可悲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T、PT???

都是搞电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区分????

可悲呀!!!!!!

      貌似你才可悲,CT、PT    人家说的是高压,  你见过哪里有 直接测量 10KV 、35KV 电压的?

网友H:
哈哈哈,我也来踩一脚,通常人们用的都是电流互感器,就省略吧!不要那么计较!

品牌找:创奇CHAC 传奇LEGEND 施耐德,ABB,美国AEC,美国通用GE,LG,日本富士,韩国三和EOCR,台湾山河SHANHO,韩国可莱特Q-LIGHT,台湾山电电机SAMD,日本三菱,日本松下电工NAIS,日本欧姆龙OMRON。美国库柏BUSSMANN,上电科. 创奇CHAC 传奇LEGEND 狮威

类别找:压敏电阻,微动开关,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