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棒断裂 而交流接触器器和漏电断路器都不跳闸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我有一台设备的加热槽用了三根加热棒同时加热 而加热棒是三角接法

但是其中有一条加热棒中间  断裂了  导致交流接触器跳了闸  因为当时没有认识到是加热棒断了

所以把热继电器复位后 又重新开机  可是这个时候 交流接触器不跳了 而且交流接触器上面的

漏电断路器也不跳  兄弟们帮忙解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第一次是相间短路瞬间产生大电流、所以第一次有跳开、第二送电没跳是因为第一已经把短路地方熔断开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第二没跳

网友B:
差不多是这样,第一次是因为短路所以才....换个加热棒就好了吧!

网友C:
第二次应该是开路才不跳

楼主:
要补充一点的是 我的三只加热棒都是在水里的  所以1楼说的那种情况应该不存在 因为加热帮断裂以后

在水里肯定还是构成回路的

网友D:
要断不断的时候接触电阻非常大,导致3相不平衡,所有的相电流高 跳闸。等烧断了 在水里构成回路 有可能是你的水导电不是很好,而且设备是否接地。所以漏点可能也有不动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补充一点的是 我的三只加热棒都是在水里的  所以1楼说的那种情况应该不存在 因为加热帮断裂以后

在水里肯定还是构成回路的

你的装水的容器和大地是绝缘的,所以漏电开关不会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补充一点的是 我的三只加热棒都是在水里的  所以1楼说的那种情况应该不存在 因为加热帮断裂以后

在水里肯定还是构成回路的

在水力构成回路的是已经断了的那根 又没和其他2根发生相间短路....加上估计你槽子没接地....所以就不会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