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这样的电机和用普通直流电机有啥不同!

楼主(2008-12-27):
以上图片是我在一磨床上看到带动工件旋转的电机。一般常见带动工件旋转的电机是普通直流电机,转速也多在2880转左右。不知道这稀土电机和普通直流电机比较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A:
体积出力比更好!

网友B:
稀土永磁-------就是磁铁的,-------相对应的就是不是永磁的------通过给电枢另外加电流产生磁场。------永磁的一般功率都做不大。比如小孩做航模用的玩具电动机就属于此类。

网友C:
你用的都是“普通直流电机”,那可不是伺服电机。图上人家可是伺服电机,专门用在数控机床上做伺服控制用的

网友D:
补充一句,就是位置控制精度更高

网友E:
说是伺服电机,其实就一个永磁的直流电机。

网友F:
它说的很清楚了.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A:
就电机特性直流电机是最适于作为伺服电机使用的类型,只不过存在转子转动惯量偏大,电刷磨损和火花等弊端,所以直流伺服技术随着以矢量控制为核心技术的永磁交流伺服技术的崛起而日渐没落了,然而交流伺服的矢量解耦追求的最根本特性其实还是所谓的“类直流”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 你用的都是“普通直流电机”,那可不是伺服电机。图上人家可是伺服电机,专门用在数控机床上做伺服控制用的

这个伺服可不是现在意义的“伺服”,现在的伺服是带编码器反馈的交流伺服。以前的伺服,就是加了一个直流测速电机,通过模拟运放构成闭环控制而已。跟现在的伺服差别大了。

网友B:
就是这种老式的直流伺服,在还没有变频器以前,要对所操作的系统进行调速,都用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