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通讯

楼主(2008-12-27):
施耐德通讯编程是否需要对%MW0,%MW1.....等初始化?若要,如何编程???

网友A:
要初始化的话,直接赋值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见例程上面没有直接赋值初始化啊,只是在活动表里面写了一下啊!~

网友B:
可以初始化,在变量定义的时候直接初始化,也可以在线直接在ANIMATION TABLE里面写!

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2009-03-17):
当下载的时候,所有变量都初始化了,除非你的值不是0,或者是程序里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