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系列伺服

楼主(2008-12-27):
AB系列伺服驱动器,自定义的输出,比如定义DO1为故障报警,是不是要在输出回路串一个1.5K电阻?

网友A:
我们输出的电源为24V50MA,如果你外接的负载可以承受此电压和电流,就不需要外接电阻,如果承受不了,还需要看外加负载的承受能力来决定外加电阻的阻值。

网友B:
24V 50MA 不大, 那是不是一般的就不用接电阻了?

网友A:
不清楚你指的一般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9-02-19):
要先確定電流的大小

而電流的大小跟電壓與電阻有相關連

I=V/R

50mA是最大允許電流

所以建議不要大於

避免燒毀

网友A:
对,可以这样理解,以后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技术支持的工程师,他们都有很好的现场经验,相信可以让您得到满意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