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累加器(寄存器)AC0,AC1可隋便在梯形图引用吗

楼主(2008-12-27):
S7-200的累加器(寄存器)AC0,AC1可隋便在梯形图引用吗?

---------------------------------------

用梯形图时,常用到地址的增加量,  用累加器AC0/AC1很方便,但我隋时引用了AC0,AC1,

会不会破坏寄存器的值,影响其它指令的执行?

怪:下图只能用AC1,不能用AC0

楼主:
上图AC1可以,AC0不让用,为何.

网友A:
好像在指针变量里,不能用AC0,可以用AC1-AC3

网友B:
累加器AC : 累加器是用来暂存数据的寄存器,它可以用来存放运算数据、中间数据和结果。CPU提供了4个 32位的累加器,其地址编号为AC0~AC3。累加器的可用长度为32位,可采用字节、字、双字的存取方式,按字节、字只能存取累加器的低8位或低16位,双字可以存取累加器全部的32 位
            许多未用过地址指针

网友C(2009-04-24):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十六进制中数字3.08247E+38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B:
楼上问的是不是: 3.08247E+38这个浮点数用16进制表示是多少?

 很简单:  把这个浮点数按十六进整数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D(2011-12-23):
都是高手。。。。。。。。。。。。。。。。。。。。。。。。。。。。。。。。

网友E(2012-04-23):
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关于上图AC1可以,AC0不让用,为何. 内容的回复:

没有为何,这是这个软件的规定。。。

能作为指针的只有V、L和AC1-AC3。

网友F(2013-04-30):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十六进制中数字3.08247E+3...

我想+号后的38要转换为16进制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