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为什么不能两点接地?

楼主(2008-12-27):
电流互感器二次为什么不能两点接地?

网友A:
接地等于是将二次线圈短路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等于是将二次线圈短路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是啊,这样做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地等于是将二次线圈短路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不是烧坏而是不准确。

网友D:
在电流互感器检修时将二次线圈短路也每关系,主要是不准.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从事电气行业的,电流互感器是用来测量的,如果两根都接地,你的测量仪表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F:
楼猪究竟想做什么?担心。。。。。。。。。。

网友G: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所连接的负载是电流表或继电器线圈,阻抗很小,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点接地是不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但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点接地等同于二次侧回路形成了旁路。在此情况下,如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回路则会导致表计读数不准;如电流互感器用于保护回路则可能造成保护拒动。

网友H:
对于2楼和3楼的同志,你们可能对电流互感器不是特别了解吧呵呵!电流互感器 必须短路!

网友C:
对于8楼的同志,你们可能对电流互感器不是特别了解吧呵呵!工作时电流互感器也不能短路!

说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可以短路是说不会烧坏,或者说是不怕短路,但没有说“必须短路”!

网友I:
两点接地等于  短路!

网友J:
12楼说的什么哦。

网友J:
电流互感器二次为什么不能两点接地?因为2点一起接了地你电流表就没读数了。就起不到测量的目的,当然电流互感器是不会烧掉的,电流互感器2次本来就是短路运行的。不允许开路

网友K:
                                      7楼正确

网友L:
电流互感器要求二次侧一端接地是为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在正常工作时,二次侧绕组是和电流表串联使用的,如果拆除电流表时则二次侧必须短路,因为二次侧如果开路会有很高的自感电动势,所以规定二次侧不允许开路,假设把二次侧的两端都接地,那么工作时相当于电流表的两端通过地旁路,则地端分流,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度,甚至造成仪表失灵。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对于8楼的同志,你们可能对电流互感器不是特别了解吧呵呵!工作时电流互感器也不能短路!

说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可以短路是说不会烧坏,或者说是不怕短路,但没有说“必须短路”!

就是就是。

网友N:
我一开始看题目的时候就感到楼主说两点接地的意思是:同一个端子的重复接地,比如在互感器就地接一次地,然后引线到负载附近又再一次让同一条线接地。不理解成互感器两端端子同时接地。

但是被“沙发”的两个啥发……ha ha ha

网友O(2009-02-17):
有意思,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16楼说得对,其实反措有要求,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均必须且只允许一点接地,至于重复接地的危害我也不是很清楚,正在查。

网友P:
一点接地是为了保证安全(防止开路的措施),如要两点接地就短接了,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Q:
大家都说了,我也说两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切忌!所以你要是把二次侧都接地,对其本身并无影响,因为你接的电流表不就是内阻无穷小吗,但是这样就相当于用一个零电阻和电流表的内阻进行分流,可想而知,会影响计量精度,准确的说不是精度问题,而是这种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所连接的负载是电流表或继电器线圈,阻抗很小,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点接地是不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但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点接地等同于二次侧回路形成了旁路。在此情况下,如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回路则会导致表计读数不准;如电流互感器用于保护回路则可能造成保护拒动。

19楼的也正确!

网友S:
四楼说得对,顶一下

网友T(2009-06-15):
电流互感器可以两点接地的哦,要是不用的话不两点接地不就开路了么,电流互感器是不允许开路的.

要多看看的

但是绕组用的话就一点就地的了

网友U:
其实还是17楼提到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能短路,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要搞清楚了。

网友V:
要是把CT N接两个地,那影什么呢?

网友V:
造成两点接地有以下几点:

(1) 主控室内控制屏和保护屏分别接地,引起两点接地。

(2) 10kV开关柜出厂时电流二次回路接地点已和断路器外壳连接,在安装中开关柜与接地网连接,已有一点接地,又在控制室接地,造成电流回路两点接地。

(3) 在对变电所的改造中,将接地点改接在控制室,将户外端子箱接地点解开,但由于人为疏忽,造成电流回路两点接地。

(4) 电流二次回路绝缘损坏接地,造成电流回路两点接地。

网友V:
两点接地的危害

(1) 电流二次回路是通过电缆连接的,当接地网上出现短路电流或雷击电流时,由于电缆屏蔽层两点的电位不同,使屏蔽层内流过电流,可能烧毁屏蔽层。当屏蔽层内流过电流时,对每个芯线将产生干扰信号。

(2) 在电流二次回路中,假如正好在继电器电流线圈的两侧都有接地点,一方面两点接地点和地所构成的并联回路,会短路电流线圈,使通过电流线圈的电流大为减少。此外,在发生接地故障时,两接地点间将因地网通过零序电流而产生地电位差,将在电流线圈中产生极大的额外电流。这两种原因,将使通过继电器电流线圈的电流与电流互感器二次通入的故障电流有极大差异,会引起保护的不正确动作,同时会引起计量的不准确。

网友W:
书上说:电压互感器不怕开路,怕短路.电流互感器怕开路,不怕短路.

网友X(2011-03-10):
对:全智能设计之家 关于

接地等于是将二次线圈短路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内容的回复:猪一样,误人子弟。。

网友Y: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一点接地是保护接地,防止大·电流串入二次侧时对人身和设备的一种保护。如果二次侧接成二点接地就会造成保护误动作等。

网友Z:
对:全智能设计之家 关于

接地等于是将二次线圈短路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

内容的回复:

 晕, 错了吧, 电压互感受器才会短路的,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所连接的负载是电流表或继电器线圈,阻抗很小,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点接地是不会烧坏电流互感器的。但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两点接地等同于二次侧回路形成了旁路。在此情况下,如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回路则会导致表计读数不准;如电流互感器用于保护回路则可能造成保护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