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编码器的介绍,有人知道吗?

楼主(2008-12-27):
我有一个分解的编码器,我想问一下大家编码器上的哪些条形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就是都说伺服电机转一圈是131072个脉冲,但是从编码器的条形上来看,根本就没有哪么多,所以想问一下编码器是怎么样编码的呢?

网友A:
131072应该是经过细分的。

网友B:
在网上搜一下编码器,详细得很

网友C:
看上去,这是一个日系的“超级忽悠”的“17位绝对值”或“33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从码盘上看,就是8码道,5道绝对值(5bit)+1道增量值512线(line)+2道增量参考(32线),512线可经64倍内插细分获得A/B两相32768脉冲(PPR),再经4倍频,获得131072脉冲(ppr)。用五位绝对值认开机原始位置(伺服磁极位置),131072分辨率速度环。

严格地讲,这是一个5位(bit)绝对值、512线(line)增量值(有32线参考位)、经过细分获得131072分辨率(ppr)的混合型编码器。相对来说,零件成本较低。

实际上,日本人的这个编码器本来并不是要来“忽悠”人的,他这个5位绝对值原先是为了替换U/V/W信号的,因为U/V/W信号有多少磁极对数的困惑,这个5位绝对值就比较灵活了;而这个131072分辨率原始的也不是针对位置环,而是针对速度环,提高动态特性用的。但是,这个编码器,到了某些JS销售手中,就成了“17位绝对值”编码器了,而广大中国数控也好多被其迷惑了,而日本人也就“将计就计”,再加上内置电池计圈,搞成“33位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了。

网友C:
与楼主商量:你的照片是否可借用我,用于我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中,来介绍说明这种编码器的实质?

网友C:
我计划写的博客,就会讨论“细分与精度”,“电池计圈”,来与大家讨论这种“关于日系17位绝对值和33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楼主:
三楼大哥,谢谢你的分析,但是还一些地方不太明白,有时间再请教.

照片你可以拿的,如果要原来的,你发个MAIL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计划写的博客,就会讨论“细分与精度”,“电池计圈”,来与大家讨论这种“关于日系17位绝对值和33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大哥,您的博客地址?

想学习哦!!!

网友C(2009-02-02):
我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