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接反会影响测量数据吗?

楼主(2008-12-27):
测量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接反会影响测量数据吗?

网友A:
如果是电表的话,那会的。像电流表这些到没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表的话,那会的。像电流表这些到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象光看电流的话就没大问题,电度表那会有误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表的话,那会的。像电流表这些到没有什么大问题。

电表也要看一眼,我们这的电表都是防相序错误的无论你怎么接都是电表正转。

楼主:
电表也要看一眼,我们这的电表都是防相序错误的无论你怎么接都是电表正转。

网友D:
现在的智能表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