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和一般热继电器有区别吗?

楼主(2008-12-27):
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和一般热继电器有区别吗?
一般热继电器也能启到缺相保护的功能.

网友A:
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不是满载运行。断相,一般热继电器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不是满载运行。断相,一般热继电器咋保护。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呵呵呵

网友C:
星形接法的,线电流=相电流,一般热继电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三角形联结的,为了安全得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形接法的,线电流=相电流,一般热继电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三角形联结的,为了安全得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