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

楼主(2008-12-27):
恒压供水是压力表反馈信号给变频器进行调节水泵转速来恒压,有没有采用变频器来进行恒温的呢?是如何的方式?

网友A:
恒温一样可以,但是效果可能不如恒压的效果好,一样也是用闭环来控制,PID不是很好调节。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可以实现的、当温度传感检测需要升高或者降低的时候,模拟量同时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和比例阀的开度、用PLC应该可以这样做的。这样做应该只适合烤房、空调、冷库类型的地方、这样应该还加个条件就是环境压差的考虑。

不知道对不对高手指教

楼主:
谢谢两位的支持,用变频器控制的恒温风机,就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