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用线

楼主(2008-12-27):
我刚刚开始进行电气设计 ,但是设计过程中 我不知道该用多粗的线,也找不到比较好的资料 谁能帮一下忙

网友A:
按电流选,铜的一个载流5A

网友B:
留个地址我发给你、电缆载流量的数据表 高压  低压 不同型号电缆  QQ87623110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电流选,铜的一个载流5A

网友D:
留个地址我发给你、电缆载流量的数据表 高压 低压 不同型号电缆 QQ876231109
希望也能给我一份,谢谢!:zhaoqi_1966@163.com

网友E:
我也要一份,谢谢!TOMLE@126.COM

网友F:
我也要一份这个资料,谢谢, menghaitian@yahoo.com.cn

网友G:
2楼的老大,能否给我一份。XJYFZJB@126.COM

我这里先谢你了。

网友B:
对:tomlw 关于

我也要一份,谢谢!TOMLE@126.COM

内容的回复:

你的我发了几次都不成功  用QQ好了

网友H:
设计不能靠经验一个平方5a了 ,你要看电缆工作的环境,负载使用率。有手册的。而且导体的载流量不是成线性的 所以一个平方5个安培在小线径实用,到大线径就不行了,设计师严谨的,还得考虑动稳定。热稳定。

网友I:
虽然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实际中有很多经验算法,比如我就有一个最好的经验算法:10平(面积)以下,6S,10~25平,5S, 25~50,4S,50~100,3S,100~150,2.5S.   这是一般的,解释:S 为导线面积,单位平方毫米,比如,导线截面积为2.5,则可以通过的安全载流量为6×2.5=15A,

网友J: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值;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