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C FLEXIBLE

楼主(2008-12-27):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flexible能不能像protool那样集成在300程序中。如果可以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不懂.就帮你顶起来,一起等高手.

网友B:
可以,在程序里的HmiEs文件夹,而不是TDOP

网友B:
步骤同protool相同,在项目菜单里选集成,在选集成的程序,就可以用程序里的符号名了

网友C:
可以的啊,我刚完成了一个项目

其实可以直接在step7中新建一个对象即wincc flex,然后在那边击右键来

打开,即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