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家好!请教关于步进电机驱动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8-12-27):
各位大家好!
有一个专利诉讼案件,涉及到步进电机恒流斩波驱动器,由于法官对这方面技术不懂,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中写到:“恒流斩波(也称斩波恒流)指的是一种步进电机的驱动方式,其特征是采用二个功率器件(MOS管,GTR或IGBT管),二个二极管构成一相绕组的驱动电路,通过功率器件的开关,可以对电流进行斩波,并输出恒定的电流,故称恒流斩波。恒流斩波驱动只能只适用于单向电流的驱动,所以一般用于反应式步进电机。对于混合式的步进电机,由于要求双向的电流驱动,恒流斩波驱动电路不能使用。”
以上的观点是不是有问题,请各位发表自己的见解。谢谢!

网友A:
LZ遇到什么官司缠身了,把详细情况讲一讲,也许大家可以帮上忙。

网友B:
这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的,现在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都是恒流斩波的,我是步进电机厂家做销售的,我们的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培训时讲过都是恒流斩波的,具体原理讲不好,很抱歉不能详细解释,这个板块很多高手,您可以和刘岩利老师和波恩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