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自动控制回路各部分如何选用其正反作用?

楼主(2008-12-27):
大家可以解释一下,在自动控制回路中,调节器、阀门定位器、调节阀、变送器的正反作用的含义,以及如何选择?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信号反馈 其结果取反  说的有到笼统  搞不明白

网友B:
首先根据工艺要求调节器有正反其他没有

网友C:
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是根据你的SP和PV来的,就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的意思,一般都是负反馈的多

阀门定位器没有正反作用的说法,如:一般都是4-20MA对应20-100KPA

调节阀的其实也没有正反的说法,就是气开还是气闭的说法,根据工艺安全等因素考虑的

变送器没有正反作用的,只是信号的转换,把物理量转换成电量而已。

大家讨论!

网友D:
控制阀有气开和气关两种。选用气开还是气关主要是从安全角度出发,即要考虑在控制阀上的信号一旦中断后,阀所处的位置是全开还是全关对装置安全更有利?如果是全开更有利则选用气关,这样一旦失去信号控制阀就处于全开位置。反之,则选用气开阀。控制阀选定后,调节器的正反作用也就随之确定了。正作用是调节器在输入信号增加时输出信号也增加,称为正作用,反之则为反作用。

网友E:
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是根据偏差增大你的输出是增大还是减少,阀门定位器是4-20MA增大你的气压是增大还是减少,调节阀只有正作用和反作用之分,变送器没有正反作用的

楼主:
我所说的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是指偏差增大时输出信号增加还是减小,阀门定位器对应的上下注风阀时,需要调换一下内部的结构,此操作步骤是否叫选择定位器的正反作用。定位器输出一般都是4-20MA对应20-100KPA ,是否有4-20MA对应100-20KPA 的时候哪?变送器是否有 满量程----零点 对应输出4---20ma的时候哪 ?至于调节阀的正反作用就是风开还是风关。

网友F:
基本就是说调节器、执行器、变送器、检测器等的信号作用方向。比如,阀门就有气开型和气关型,即完全断掉信号(可以是气动信号也可以是电信号)是阀门关闭还是阀门打开。代表正、反作用

网友G:
根据工艺要求调节器有正反其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