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40故障

楼主(2008-12-27):
DP网络上挂有二十来个MM440变频器,每个把系统断电后,
重新上电后,启动系统运行后,总会有两个变频器启动不了,上面显示F0070
的故障,我打了电话给西门子support,他们告我把那个P2040的参数修改一下,
但我改了后,发现还是经常会有这个故障出来,特别是在每一次上电后的第一次运行!!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仁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CB设定值故障F0700:(1)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是在通信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通讯板)接收设定值。(2)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是用户必须检查CB和通讯对象。P2040:CB报文停止时间 : 缺省值为20.

网友B:
把P2040的值改大一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