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F0090故障

楼主(2008-12-27):
变频器在正常运行的时候(编码器反馈),有时会突然在停止,并在

其屏上显示F009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把编码器给去除后,在starter中修改了一下反馈,接着运行,发现就好啦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1)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是从编码器来的信号丢失;(2)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a.检查编码器的安装固定情况,设定P0400=0,并选择SLVC控制方式(P1300=20或22);b.如果装有编码器,请检查编码器的选型是否正确(检查参数P0400的设定);c.检查变频器和编码器之间的连线;d.检查编码器有无故障;e.增加编码器反馈信号消失的门极限(P0492)        我也用MM440没有你的那么复杂,只是用触摸屏控制调速,把F0090故障信息给你,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刘工对我两个问题的回答,回头我再试试,不过,

F0090的这个问题,你说我的好像之前都有试过的,也没有效果

那个F0070我后来把它那个值设置为0(屏蔽掉)啦,真没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