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样用过屏蔽线没有?

楼主(2008-12-27):
 因生产需要,安装伴热带,但是电源线没有,单位倒是有很多屏蔽线,就是电缆外皮内有一层金属网的那种,用这种线当电源线可不可以?会不会产生其它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屏蔽线可以用作控制线,但不能用作电线

网友B:
屏蔽线比普通的电缆线要贵许多啊、一般情况是作控制用、你首先看电压等级够不够、载流量是否也够、电压等级够就没问题、普通屏蔽线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C: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D:
划不来哦。要是应急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载流量和耐压足够就可以用的。

网友E:
不是啊。看你的屏蔽线截面积。只要电流允许。可用。屏蔽线不止控制电路用,变频器输出电缆就有专用的屏蔽电缆

网友F:
变频的专业电缆和对屏线是不一样的,专用的变频电缆 是六芯的 有三根专门用来接地!

网友G:
赞同6楼的说法,,最好不要用

网友H:
同意大家的说法,还是不要用的话,耐压等级应该不够,线径也是问题。

网友I:
这样使用是不可取的,因为屏蔽线的载流量基本都很小,如果用它作载体会出问题的,例如短路的话电缆会烧毁!!

网友J:
屏蔽线也有电压等级高的\截面积大的,可以使用于有特殊要求的电源线.

网友K:
如果功率特别小,用了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J:
我这里有台湾出的移动式220AC/24VDC开关电源,220V输入插头线和24V输出插头线,全是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