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能直接启动吗?

楼主(2008-12-27):
单位的变压器是1000KVA的,主要负荷是三台185千瓦的电动机,其中有两台是采用软启动,一台直接启动,最近直接启动的那台换成200千瓦的了,请问还能直接启动吗?

网友A:
最好用软启动........直接启动也可以

网友B: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若降压启动

不一定非用软启动

也可以用其它方式

1.星三角

2.自耦变压器

3.串电抗

4.串水阻

请多指教

网友C:
减压启动总是对系统影响小一点。如果启动负载的力矩要求比较少的话,不妨试试星三角启动,是较经济实惠的。

网友D:
最好还是降压起动如果负载较轻可以选择星角起动

网友E:
如果三台电机安装的位置比较近的话,就用一台软启先启动一台然后切换为工频运行,再软启动第二台电机。

网友F:
最好用降压启动,那样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G:
你的 软起回路改造 可以让一台软起分别启动 三台,这样非常经济。还有得看你的负载,到底是轻载启动还是重载启动,再选择启动方式!

网友H:
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185kw

网友H:
和200kw没有区别 要注意变压器的定值

网友I:
185kw 电机直接启动太夸张了吧?一般35KW以上都要降压启动的。

网友J:
一般电力行业很多大功率设备都直接启动,主要是电网载荷大,而楼主的变压器只是1000KVA,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K:
    最好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L:
若降压启动

不一定非用软启动

也可以用其它方式

1.星三角

2.自耦变压器

3.串电抗

4.串水阻 最好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M:
可以直接启动。最好采用软启动器启动方式。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降压启动,那样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O:
可以直起的。当然现在多采用软起了。自耦变压器启动也很普遍。

网友M:
补偿电容控制器的电流信号取自哪里?取自进线柜对吗。?

网友P:
功率那么大啊,我还没用过呢,有不是自己的,尽量做好一点啊,安全一点

网友Q:
可以直接启动

电网容量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