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27):
本人需要用380v电源,不想买变压器,自家店门口有两个单相表,能不能各用一条火线获得380v电源,表会计数吗?会的话会不会跑得很快?单相表会损坏吗?

网友A:
这种事情最好不要搞,你可能会搞错,

可能两个电表用的是一个火线下来的线,

还有电工是肯定不会让你乱拉电线的,建议让负责的人给你搞

既然门口有电表箱,因该会有380V的

楼主:
说了等于没说,我知道两火是380v ,我用表量过了,就是不知计量会不会出错?

网友B:
呵呵,这样也行吗,

哈哈,楼主试试吧,

网友C:
在不超过表的范围情况下不会损坏,计量总有功功率应该是三块表之和

网友D:
不会出错,因为单相电表的电流线圈有电流,电压线圈有电压就能使电表走动。按照楼主所描述的是用两只电表下端的两相火线是能满足电表走动的条件的。只不过要装上防止楼主所使用的负载短路的回路。否则将造成上一级回路的过电压。

网友A:
自己试吧,有不是电死我,管我鸟的事情

网友A:
每个人都想拿个螺丝刀随便接两下,才搞的电工越来越不值钱。

网友E:
不是电工吧。。别抢我们的饭碗,也保证你个人安全 ,请你别乱接了。

楼主:
6,7,8楼不说也就罢了,不要出口伤人,只会接两跟电线,而且还生怕人学走了也算有技术?拉倒吧,有技术的人会像你们这样吗?

网友F:
如果你的负载不超过两个电表额定负载是可以用的,计量方面我不太懂,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