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同步器的应用

楼主(2008-12-27):
台达同步器说明书中讲到,八个单元的速度链可以任意接成串联式或并联式,也可串、并联混合使用。其中速度链是什么意思,穿并联混合是怎么接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就是“级联”啊,可能你还是不懂,说明书上有现成的实例,你看过吗?

网友B:
关注中……

这几天刚好在查找这东西

网友C:
是多台电机跟踪一台电机,还是串联在一起,首尾跟踪

网友D(2010-05-24):
我公司专业生产同步控制器的,主要生产4、8路同步控制器。现广泛应用于印染机械——拉幅定型机、烧毛机、磨毛机、涂层机、脱水联合机、退煮漂联合机等需要多个传动单元同步控制的印染联合机。现主要有三个系列(VTS08、VTS08I、VTS04)、多种规格的同步控制器供应,并可以按客户要求量身订制专用机型,以最大限度的方便客户的需要。
如有需要可垂询我司,真诚的期待着能与贵司合作成功!
万汉平(13701605848) 谨上
2010-5-24

上海韦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66229646
传真:021-66229621
E-mail:viking@vip.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