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30,恒压供水PID参数设定

楼主(2008-12-27):
求助西门子MM430,恒压供水PID参数设定

 压力表反馈为4-20MA的电流信号,

 闭环控制的主要参数是怎样设定的?

急,谢谢!

网友A:
仔细的看手册,手册上都有。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介绍的是最清楚了,仔细看吧

楼主:
信号是远传的4-20MA的,我调了现在效果不理想,

P2200=1

P2250=1

P2253=2250

P2264=755.1

P2280=0.5

P2285=10

P2274=10

P2240=70

请各位帮忙看看那和地方不妥当

 现在电流升到20MA,频率下降几赫兹,效果不明显

网友C:
P2285=15

P2274=0

再试一试

楼主:
现在给定电流信号一变化,变频器就报F002,咨询了厂家工程师说有可能是震荡,下次过去再试试。

朋友们有经验的顶一下谢谢!

网友D(2009-03-02):
引用 网友E:
关于P0004=22

菜鸟

网友F:
给定 p2253=1 p2255=更具你的需要换算一下(相当于乘以一个百分数)

你的反馈是电流型的,需要切换一下拨马开关,4-20ma标定一下4对应0%

调整一下PI

网友F:
给定有好多方法上面只是调试的时候用啦,更具你的需要灵活应用,我公司里用张力控制的PI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