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带电

楼主(2008-12-27):
一个配电柜,其他支路都好的,当合上剩下一路三相支路时,零线带电,断开这一支路零线又正常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一支路的零线接触不良或者短线,你在查一下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应该是断线

网友B:
应该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C:
第三个支路 负载不平衡,是不是照明负载,或者电焊机类似的负载!

网友D:
电焊机类似的负载!!!!!!!!!!!

楼主:
这一支路的负载本来是埋墙的,这次我把它的照明线路都断开了,合闸还是出现零线带电。三相负载没有用。

网友E:
不知道其他回路有没有单相负载,如果没有的话,那问题应该是出在低压配变到这个配电柜之间的零线回路上,

网友F:
那条支路上应该接有电脑或者开关电源之类的负载。

网友G:
1、零线接触不良或断开;

2、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H:
1、零线接触不良或断开;

2、三相负载不平衡。

1可以明白,2我不太明白,清解释下吧,俺笨.....谢谢

网友I:
三相支路负载不平衡,造成零位漂移

网友J:
引用 网友G:

1、零线接触不良或断开;

2、三相负载不平衡。

重点排查下

网友K:
零线接触问题,用电电器与零线产生回路,试试断开负载

网友L:
很明显的:

你的这个配电柜到电源之间的零线过细或者接触不良而造成 在零流较小(其他正常的回路)的时候正常,而合上这个严重偏相的回路后零流增大就出现了中性线带电的现象了。

网友M:
它的支路的回路接触不好,或者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