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49

楼主(2008-12-27):
FUN49是什么指令呀?怎么使用哪位前辈可以讲讲呀  谢谢啦

网友A:
加密指令,用在程序的最前端。

网友A:
FUN49具体应用如下图:

网友B:
这是加密码的指令,你的记住了你的#****,是你的密码,否则你的上载程序将受到限制的哦。

网友C:
加****也没用的,很容易就可解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密指令,用在程序的最前端。

网友E:
FUN49很容易解掉

网友F:
怎么解呀,7楼的说说

网友G:
前面也可以用AR1002,这个加密很简单,陶宝网站上这种欧姆龙四位解&密软件只卖十几元。

网友H:
AR10.01是辅助继电器的什么指令?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前面也可以用AR1002,这个加密很简单,陶宝网站上这种欧姆龙四位解&密软件只卖十几元。

前面只能用AR1001和AR1002吗?

网友J(2009-02-21):
怎么解,,,,,很想知道222@!11

网友K:
前面只能用AR1001和AR1002吗?

网友K:
请回答,thanks a lot

网友L(2009-04-03):
这是请求释放密码指令,拿去研究吧:@00MB3106000000004B*

网友M(2010-08-15):
学习了 谢谢诶指教啊

网友N(2011-05-28):
加密后内存怎么清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