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请教

电机过载烧毁和缺相烧毁有什么区别

在外观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A:
可以看出来,缺相绕组烧一相,过载的绕组不是全烧就是绕组熔断

楼主:
呵呵

现在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网友B:
电机过载烧,会有明显的过热痕迹,比如线圈颜色变焦黄,深褐色,切三相都一样,

缺相时,电动机发出沉闷的嗡嗡声,且噪音极大,容易烧单相.

网友C:
惭愧,工作判断过不少烧毁的电机,可是没有机会亲自拆看一个。

我们都是委外修理,

网友D:
过载的话,电机黑黑的。缺相很短的时间就烧坏了,可以通过漆包线的颜色,还有烧断的地方可以看出来!

网友E:
我们也是外修

网友F:
光从外观开基本没什么区别,想不开电机看,最少要开接线盒才能准确的判断,用万用表测量就能得到准确结果,没表也可以看看接线端子3个点都变色就是过载和机械卡死,2个点变色就是缺相

网友G:
什么外围内围的?

都一样的..你电机没热继电器?变频器?

再就是电机烧了以后..没万用表?

网友H:
       电机过载烧毁,一般是三相绕组颜色变黑;电机电源缺相烧毁 ,Y型接法的一般是两相绕组颜色变黑,Δ型接法的一般是一相绕组颜色变黑。

网友I:
电机过载烧,会有明显的过热痕迹,比如线圈颜色变焦黄,深褐色,切三相都一样,

缺相时,电动机发出沉闷的嗡嗡声,且噪音极大,容易烧单相,以后再有电机烧毁分解开看看,做一总结和分析

网友J:
用电机是新手学习呀,希望大家都谈谈遇到的烧电机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出来,缺相绕组烧一相,过载的绕组不是全烧就是绕组熔断

打开电机前后段盖时能够看到里面烧过的痕迹,全是黑黑的,还有很浓的焦糊气味。绝缘漆大都烧没了,缺相的电机有的线圈式没烧很明显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可以看出来,缺相绕组烧一相,过载的绕组不是全烧就是绕组熔断

XW:缺了一相还有两相,怎么只烧一相呢?

电机是三相三线制,缺了一相,就只有两根线,只能是单相了,380V接在其中的一组线圈上,所以只烧一相!

XW:你讲的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是星形接法呢?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大概是烧两相线圈,有一相不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外围内围的?

都一样的..你电机没热继电器?变频器?

再就是电机烧了以后..没万用表?

呵呵

这个只是为了分析原因

避免下次出现同样的现象

不是为了单一的保护

网友N:
电机过载整个绕组都会变焦      而缺相则是其中一项烧焦

网友O:
电机过载三相绕组都会变焦 ,而缺相,星形连接,二相变焦,三角形连接,一相变焦。

网友P:
同意杨河的说法......

网友Q:
过载烧毁三相绕组都发黑,缺相烧毁至少有一相绕组没烧毁。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过载烧毁三相绕组都发黑,缺相烧毁至少有一相绕组没烧毁。

同意

网友S:
引用 网友B:

电机过载烧,会有明显的过热痕迹,比如线圈颜色变焦黄,深褐色,切三相都一样,

缺相时,电动机发出沉闷的嗡嗡声,且噪音极大,容易烧单相.

网友T:
我们坏了是外修.自己没有修过.

网友U:
过载的话三相都发黑,缺相最少有一相烧毁。

网友P: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杨河 X积分:28
帖子:26注册时间:2008-1-23 21:40:00 18楼 回复时间:2009-1-1 14:26:37 电机过载三相绕组都会变焦 ,而缺相,星形连接,二相变焦,三角形连接,一相变焦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出来,缺相绕组烧一相,过载的绕组不是全烧就是绕组熔断

打开看看就知道~~

网友W:
可以看出来,缺相绕组烧一相,过载的绕组不是全烧就是绕组熔断

打开看看就知道

网友X:
同意杨河的观点,完全正确。

网友Y:
缺相时电机的声音很怪,嗯嗯响,且机身振动的厉害。

过载时电机突然冒烟。

网友Z:
引用 网友H:
电机过载烧毁,一般是三相绕组颜色变黑;电机电源缺相烧毁 ,Y型接法的一般是两相绕组颜色变黑,Δ型接法的一般是一相绕组颜色变黑。

可以参考这条~~~~~~~

网友AA:
外观很难判断,打开电机端盖就能看见了.过热是线圈全黑,缺相是一部分黑.

网友AB: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的,

缺相是一项烧,能看出过热的黑色。

过载是三相烧。基本上全黑。

网友AC(2009-02-13):
      你还没有说清楚哦

    到底是多少个KW的 3KW及以下的掉一项烧的是别的2项

                                   4KW掉相的话  掉那相烧那相~!·

                   过载的烧话就很明显了

网友AD:
电机过载烧,会有明显的过热痕迹,比如线圈颜色变焦黄,深褐色,缺相绕组烧一相.

网友AE:
过载烧毁三相绕组都发黑,缺相烧毁至少有一相绕组没烧毁----也未必吧,真要是烧着了,可能都会着火,烧的严重了也还是区分不开,那时可能三相都已经被燃着了

网友AF:
我以前在工厂做时,都要确认损坏原因的,要不不会拿到外面修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电机过载烧毁,一般是三相绕组颜色变黑;电机电源缺相烧毁 ,Y型接法的一般是两相绕组颜色变黑,Δ型接法的一般是一相绕组颜色变黑。

网友AI:
缺相绕组烧一相,过载线圈颜色变焦黄,深褐色,三相都一样。

网友AJ: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杨河 X积分:32
帖子:30注册时间:2008-1-23 21:40:00 18楼 回复时间:2009-1-1 14:26:37 电机过载三相绕组都会变焦 ,而缺相,星形连接,二相变焦,三角形连接,一相变焦。

我同意这个大xia说的

网友AK:
电机过载烧毁,一般是三相绕组颜色变黑,并且有时会烧断部分绕组;电机电源缺相烧毁 ,Y型接法的一般是两相绕组颜色变黑,Δ型接法的一般是一相绕组颜色变黑。电机散热不好烧坏现象跟过载现象一样。

网友AK:
还有扫膛,拆开检查现象很明显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电机过载烧毁,一般是三相绕组颜色变黑;电机电源缺相烧毁 ,Y型接法的一般是两相绕组颜色变黑,Δ型接法的一般是一相绕组颜色变黑。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AN(2009-05-05):
你们好啊,我们公司的电机是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的环境是有很多灰尘不见阳光的,我们的电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变频器报电缆短路故障,其实电缆没事,换上了新电机后照样用,我们拆开电机以后发现里面有线圈变色了,我们还用这样的电机作过试验,一直接接电源启动电机,电机就烧了,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O:
回复47楼:由于电机的环境是有很多灰尘的,空气潮湿的话,就会漏电,变频器报警。电机线圈变色是过载造成的,长时间过载引起绝缘降低,电机用变频器驱动,电机工作电压低(约200多伏),且保护好,不会烧毁电机。接到线电压上(380V),电机很容易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