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型气泵的转向问题

楼主(2008-12-27):
我厂10千瓦以下三相小型气泵使用较多 其中有几台转向指示标记己经无法识别 由于电机维修等原因需要重新接线 这就有了正反两种转向 不知如何判断哪种转向是正确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旋涡气泵和水泵的转向,电机风叶顺时针旋转,简单的方法就是通电后看出气口有没有气流出来,如果有些设备禁止反转的话,一般会有相序保护

网友B: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装一相序保护器

网友C:
我们厂用的活塞泵一般都看大皮带轮上的风页角度

楼主:
多谢珠湖 zgang 电子电工师傅们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D:
看一下电机带的那个气泵上的叶轮吹风是对着活塞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