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故障一例

楼主(2008-12-27):
各位好:今天遇到西门子430故障,45KW,老是显示A0501,频率设定最低是30HZ,但启动后只能达到7-8HZ,启动电流88-90之间,泵是好的,开始怀疑电机接反转了,调相后依然如故,参数复位到出厂设置后也不行,请各位老师给与指教。

网友A:
电动机的功率是否与变频器一致,输入变频器的参数必须与电机一致,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网友B:
启动后只能达到7-8HZ,,,,一个可能是你的控制给定有问题,,或者是机器 参数没设置好,,,7-8HZ运行时间久了当然要显示A0501

网友C:
可能直流检测,或滤波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D:
用软件看看,按顺序看.

http://www.minyantech.com

start 很好用.

楼主:
变频器的参数与电机是一致的,斜坡上升时间10秒,以前可以启动的,控制给定是5和9端子短接也没问题,难道是直流检测,或滤波大电容有问题 ?明天把上升时间调到15秒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09-03-10):
怎么样了!修好后回来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