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软件问题

楼主(2008-12-27):
各位高手我的西门子编程软件5.3的,过一阵就不能用呀,不知道是咋回事呀,那位指点下,过一阵提示如下图:

楼主:
再重新安装授权,又会提醒授权已经存在,不用安装.期待中.....................先谢谢了

网友A:
先卸载原来的,重新装授权

楼主:
谢谢前面两位,可以无法卸载,一删除就有以下提示:could not  be deleted because it is active!

网友B:
安全模式去卸载看看!

网友C:
西门子授权自启动模式没有打开,可以手动打开授权管理器就好了。

请关注我们:

www.plant-auto.cn,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