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变色原理!

楼主(2008-12-27):
一直在想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是考什么变色的

那可是一个灯管发出不同的色彩

是不是一定电压对应不同的色彩呢~~~

请指教~~~

网友A:
电压应是相同的,只不过灯的色彩是不样的。并且有专用的控制器来控制其变化。

网友B:
灯管发出不同的色彩是里头的气体不相同。

网友C:
和日光灯差不多.只是每根灯管内面充的惰性气体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

驱动的升压变压器(俗称火牛)输出电压大概10000V左右.6-8米为一组.

以前用单片机控制,现在用PLC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灯管发出不同的色彩是里头的气体不相同。

网友E:
我知道里面的气体不一样,是靠PLC控制电压来控制的吧?

网友F:
一般都是用单片机做的,PLC的成本太高。

网友G:
  都是用单片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日光灯差不多.只是每根灯管内面充的惰性气体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

驱动的升压变压器(俗称火牛)输出电压大概10000V左右.6-8米为一组.

以前用单片机控制,现在用PLC多

谢谢了

很详细了

可能是没观察仔细

还以为是一个灯管能变色彩呢

呵呵

网友H:
今天又见识了新的知识了。谢谢各位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