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屏蔽线怎么接地!

楼主(2008-12-27):
双绞屏蔽线有两层接地网,它怎么接地啊!

网友A:
屏蔽线网的一端接地即可。

网友B:
全部一端接地,信号线接地对接地电阻要求非常高!

网友C:
外侧两端接地(如果系统允许)消除电磁干扰,内侧信号接受端接地消除静电干扰.

网友D:
必须单端接地,否则就起不到屏蔽的作用了。

网友E:
在信号接受侧或单侧接地!

网友F:
为什么单侧接地可以,而两端都接地就起不到屏蔽作用了呢?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G:
是什么样的“双屏蔽网线”?如果两层屏蔽之间没有绝缘隔离,则依然视为单层屏蔽。
电缆的屏蔽层一定要可靠接地!单层屏蔽一端接地,双层屏蔽(必须有绝缘隔离)的最外层屏蔽层宜两段接地、最内层宜一端接地!

电缆屏蔽层(含铠装层)、设备金属外壳都应等电位接地

网友H:
屏蔽线网的一端接地,双层屏蔽(必须有绝缘隔离)的最外层屏蔽层宜两段接地、最内层宜一端接地!

网友I:
什么是信号接受侧?关于接地我迷惑很久了

楼主:
为什么一般说明书上都要求两端接地,而在实际工作中都采用一端接地呢!

网友J:
一般说明书上都要求两端接地,而在实际工作中都采用一端接地 ——关键看屏蔽线阻抗大小。

网友K(2010-11-28):
怎么接地,是将屏蔽层焊到接头的金属壳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