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

楼主(2008-12-27):
                 三相高压线线电压是一万伏,其中一相对零线是多少伏啊。

网友A:
是不是除根好3?

  还要看是三角接还是星接。

网友B:
是除以根号3吧,三角接是没有中心线的。

网友C:
三相10KV高压电中性点是不接地的,就没有零线,只能说对地电压是6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