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断路器直接启动水泵电机

楼主(2008-12-27):
对于定速长时间运行的水泵电机,它的启停少,应该是适用断路器启停的,省下的钱用于电机保护。有用过这种系统的吗,说说效果怎样?

网友A:
农村水井里的水泵就是直接用断路器或是带保险的刀闸来控制的。用着也挺好的。
主要是用来保护短断情况的发生。最好你选用电机的带载能力足够大就可以了。